请教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01-04):
单位坏了 226的 程序能读出来 换了新模块 程序下载下去为什么不执行 请教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可能是没有点击运行开关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有这个可能。

网友C:
也可能是数据设定问题

网友D:
楼主为啥说没执行啊,是监控看的么,还是该动作的没动作啊

网友E:
是程序没有运行,还是运行 却没有达到预期结果;
输入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F:
是不是参数清掉了?

网友G:
最右侧有个翻盖,下边有个硬件运行开关,新机都是打在停止位置上。

网友H:
运行开关没拨到RUN?

网友I:
这描述,听起来像是RUN忘记打开了

网友J:
拨码开关打到RUN状态,下程序后再选择运行

网友K:
plc打到run模式下才可以运行的哦,也可以看面板的指示灯,是否是亮着的

网友L:
最直观的就是看下指示灯了

网友M:
应该是没打开开关。楼主再试试打开那个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