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热制泠

楼主(2016-01-04):
请教炼铁余热制冷机组怎么选

网友A:
不了解,只听说过余热利用的;
或者,可否查一下相关的产品或厂家。

网友B:
只知道余热发电

网友C:
余热制冷是给什么设备冷却还是用这部分热量来换热制冷。

网友D:
怎么还能用热来制冷?

网友E:
制热还差不多

网友F:
1、余热的热能有多大?有没有利用价值?
2、余热有没有可以直接利用的途径?比如说工厂或者周围的居民区可以使用来供暖。

网友G:
余热发电到时经常听说

楼主:
冬天取暖夏天制冷  制冷机组

网友H:
没有接触过,但空调制冷的原理却是这要的:先把制冷济加热成气体,所以就有了空调里面的蒸发器,然后通过毛细管小孔,突然释放到冷凝器,原理就是热的气体突然失去压力,就会讯速冷却。

网友I:
可以的!
余热加热氨水变成氨气、水,然后氨气到制冷端水池溶入水里就会降低那个水溶液温度,自然就有冷气啦

网友F:
参照冷暖空调器的原理,必须要想办法利用余热推动空调的压缩机运转,才能利用余热驱动空调制冷制热。
所以说,要么用余热推动发电机组发出电能再驱动压缩机,要么直接制作蒸汽机进行机械驱动压缩机。

建议直接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的余热发电机组,获得产品信息联系设备制造商详谈,专业的领域还是让专业的设备厂家来处理。

网友J(2016-02-09):
可以的,采用蒸汽吸收式溴化锂制冷机组。

网友K:
可以的,采用蒸汽吸收式溴化锂制冷机组     江苏双良

网友L:
利用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成本,以及热源的吸取会不会影响正常生产

网友M:
长期使用才能收回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