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V1500死机

楼主(2016-01-04):
AB PV1500死机按键都不好使,过一会自动恢复了,
有高手知道会有几点可能故障原因

网友A:
方法不外乎那么几类

1.用示波器检测下触摸屏供电电源质量如何,工厂比如有大型用电器启动发生低电压HMI自然重启了

2.问问是不是集成商是不是HMI 软件编辑有问题什么的

3.问问罗克韦尔是不是需要刷新HMI的固件版本

网友B:
触摸屏死机?如果之前有正常使用,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了吧,先软后硬,尝试重新下载画面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