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富潜水泵咨询

楼主(2016-01-04):
请问各位,格兰富潜水泵KP150-A的浮球开关失灵,老是抽不了水,我现已直接把浮球开关那截剪掉了
里面有3条线,棕,蓝,黄绿 我把棕色与蓝色直接短接了,黄绿不接,然后用电工胶布包好可以抽水了
但是长期泡在水里抽水,短接那里的线泡在水里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A:
防水胶布包好就行,最好还是要加浮球控制,要不潜水泵可能烧掉

网友B:
浮球开关可以调节高度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担心短接那里的浮球开关那里的电源是220V,会不会经水导电电到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先是直接把浮球开关向上吊起来用扎带固定了,还是不行,只好剪了浮球开关直接短接

网友C:
这个开关没有的更换?最好换个上去的好。

网友D:
把那个开关装置拆了,另外装个水位控制。

网友E:
要用防水胶布包,再装个漏电保护器就完美了。

网友F:
有安全隐患的事情尽量还是替换掉吧!

网友G:
接头处需做好防水处理,7楼说的应当有道理;如果有安全隐患,则应换新。
不过,我还不知 那浮球开关的作用呢。

网友H:
应当更换,安全隐患太大啊。出了事谁能负责。

网友I:
浮球应该是用来控制水泵停运的,潜水泵不能水抽完了还在运行,那样泵就烧掉了。工厂里一般都是用液位继电器做一个自动控制回路来使用的,高液位开,低液位自动停

网友J:
有安全隐患,再说水泵也不可能一直打水啊?没水的话要烧泵的。还是处理下吧。

网友K:
最好要做安全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网友L:
接头虽然用胶布包好,但是长期泡在水中也会老化,只是时间长短而已,还是更换浮球开关比较稳妥些

网友M:
可以换个水银浮子开关,

网友N:
应当更换,安全隐患太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