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急

楼主(2016-01-05):
请问西门子300PLC编程软件STEP.V5.5是否和组态网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西门子300PLC编程软件STEP.V5.5是否和组态网兼容?

组态网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态王,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B:
兼容是什么意思,反正我电脑上两个软件都安装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C:
软件安装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网友D:
两个软件安装在相同一台电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两个软件需要各自连接设备进行独立运行,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们是出自于不同的两间公司,两间公司的老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是电气工程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