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康沃变频器FSCG05的模拟输入端GND与 Ⅱ接受0-20毫安信号 ,而我们所用的温控表的变送输出大多是4-20毫安信号 ,如在此端将温控表的变送输出4-20毫安的信号直接接入 是否可行呢,纠结了,如下图:

直到刚刚看了一个案例 ,看来应该是可行的,如下图 :

原来这款康沃变频器模拟输入电流可以自由设定的,这样,心里一下就开朗了许多 。

网友A:
这个不都是这样的吗,不仅电流,电压可以设,有些连开关量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可以设,

楼主:
而在这之前 ,曾百度到一个类似问题的答疑 ,是这样的。

购买一块4-20毫安和0-20毫安转换模块很容易理解 ,也容易做到 ,采用变频器的偏置设置来实现岂不是更好?

网友B:
4-20MA输入与0-20MA变频器控制因为输入信号是4-20MA的所以增益偏置要做调整

网友C:
都是可以矫正 微调的啊

网友D:
不管是0-20MA,4-20ma,硬件电路是一样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支持0-20MA的都支持4-20MA,调整相关参数即可,当然有脑子不开窍的厂家产品是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MA输入与0-20MA变频器控制因为输入信号是4-20MA的所以增益偏置要做调整
现场没有试验过 ,假如不作调整结果将是什么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MA输入与0-20MA变频器控制因为输入信号是4-20MA的所以增益偏置要做调整
现场没有试验过 ,假如不作调整结果将是什么 。
没有调整你本来对应0MA是0频率,现在4MA就不是0频率了

网友E:
ABB,西门子等不但可以对输入进行标定,而且输出也可以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