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 请帮忙

楼主(2016-01-05):
将三个指示灯接到PLC输出端,要求按SB0 SB1
SB2任意一个按下时,灯L1亮,任意两个按下时L2亮,三个同时按下时L3亮,三个按钮都不按则灯都不亮。
欧姆龙PLC 求老师们帮帮列出梯行图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的程序?
自己写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着 帮帮忙

网友B:
自己先想办法绘制出梯形图,然后发布到论坛上来,请教是否有错误。

网友C:
用PLC统计有多少个输入点有输入,根据个数判断该如何输出。

网友D:
花点时间看看书,自己先写一段,然后再贴上来,别人帮你解答,这样的话你学的会快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学着 帮帮忙

你以后千万不要入PLC这一行啊,否则又要拉低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了。

一共3个按钮,满打满算也只有8种状态,就算一行一个状态,别说初学者,连幼儿园都会了。

首先,通过与操作得到要控制的按钮的状态。

网友E:
然后,通过读取的按钮状态判断:

按钮状态  001 010 100   那么点亮L1   100.0

网友E:
按钮状态  011 110 101  那么点亮L2  100.1

网友E:
最后,3按钮都按下时,也就是111  点亮L3  100.2

楼主:
出现错误

网友E:
一个条栏只能有一个输出。
请分多个条栏编写程序。
如果不会的话看看CX-Programmer使用手册。

网友F:
先把继电器图画出来,再把接点换成PLC逻辑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G:
最基础的程序了,逻辑分析对,几分钟的问题,楼主初学者,问问题不是这么个问法,首先你要自己动手写程序,不懂得地方可以发出来求助,不能一开始就让大家给你编写程序,吃现成的,那样的话你永远不会进步!

网友H:
自己实验出来的结果,会领悟的比较扎实·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I:
这又是哪的作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定时器怎么起到延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