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如标题所说,用外接电位器控制变频器频率。会经常性的频率不稳定,忽高忽低。更换新的电位器效果会好一点,大约一周后开始犯病,求解!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挠,用屏蔽线在加上磁环看会不会好点,或者用面板调频试一下

网友B:
更换好些的电位器

网友C:
以前修过松下的遇到过,说频率会波动,好像是换了板子上的电阻,但是我自己也不确定时间长了忘记了。

网友D:
改用面板按键设定试一下;

网友E:
既然更换崭新的电位器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会不会是现场的环境导致崭新的电位器寿命缩短呢?比如高腐蚀环境,高空气湿度环境,高导电粉尘环境,或者高温高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