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自学西门子中,昨天打开都是好的,今天这有事抽什么疯了·····表情新手磨砺多啊

网友A:
没有授权么

网友B:
试用版,或者密钥和授权丢失,重装西门子软件。

网友C:
安装授权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由于你的杀毒软件进行了开机自启动优化了西门子相关自启动的组件了,你可以试着恢复一下

网友E:
你的授权没有安装好

网友F:
导入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D:
刚刚亲自试了一下,用毒霸优化开机自启动,然后把西门子驱动那个给优化了,然后就打不开西门子软件了,跟你这里显示的一样,再然后我又把它恢复了,折腾了一下,我的step7又可以用了,如果你把西门子驱动那个优化了,你只要重新恢复就可以了!!!!!!

楼主:
感觉是什么也没弄··我试了很多次了,重新授权也不行~~~我的授权码是不是盗版的··歇菜了

网友G:
要么授权没装   要么服务没启动   之前如果是好的 就是服务没有启动

网友G: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服务项

楼主:
好型今天浏览器也不对,经常性无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是没启动
怎么才能启动

网友H:
授权到期了?

网友I:
可能是某优化软件把西门子授权开机自启动程序给关闭所致

楼主:
可是这两天我也没用什么优化软件
主要是这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服务项没启动,也没找到办法

楼主:
百度到一个解决方案试一下

网友J:
西门子的确实要比较注意一些。

楼主:
重启了两次电脑,好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K:
听见西门子就头疼,怎么难用怎么搞?诚心和中国人作对

网友L:
没授权,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听见西门子就头疼,怎么难用怎么搞?诚心和中国人作对
他的稳定性,等都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都能看到没启动 双击服务项 点击启动啊 在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 服务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都能看到没启动 双击服务项 点击启动啊 在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 服务 里面
之前双击了也启动不了,后来重启电脑两次后好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B:
重装木有用的,要装授权。

网友N:
我也遇到过就授权就突然莫名其妙的没了,然后重新授权然后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都能看到没启动 双击服务项 点击启动啊 在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 服务 里面
经检验正解!!!!!!!!

网友O:
重装下试试。

网友P:
杀毒软件禁止授权服务启动罢了、 做个CMD每次启动时候启动授权服务即可

网友Q:
重装下授权试试

网友R:
这个应该是电脑本身的问题,它可能把有些功率屏蔽不能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