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我有一三菱FX1s的plc,想学习,可是不知道该选择哪款软件, 他有很多的系列,GX WORKS2,GX Developer的,我到底用哪款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你钟情于梯形图编程方式,你可以选择GX Developer。

如果你钟情于ST,即类似于Pascal的编程方式,那么就使用GX Works。

一般大学生学过C语言的,比较喜欢使用GX Works,现场电工出身的比较喜欢GX Developer。

网友B:
FXGP_WIN-C这个都可以支持FX1S;
所以用哪个软件都可以;

网友C:
用developer的多点

网友D:
入门用develop的多一些,上手也快

网友E:
GX Developer这个就可以了,我还是用这个编程软件的。

网友F:
按1楼说的吧;
或者两者都可安装,看哪种比较适合学习。

网友G:
Works2 功能比较强大啊  仿真也比DEP 强啊·

网友H:
都可以吧,一般都是用GX Developer比较多些

网友I:
都行的 用习惯了都一样的

网友J:
建议选GX Developer,个人感觉比较容易入手,我自已一直使用它

网友K:
建议用Works2, 功能强大,而且L系列必须用他才能编程,GX Developer滴淘汰,你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