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1000ie传送问题

楼主(2016-01-05):
我用wincc flexible2008 的以太网传送屏ip设为192.168.19.23电脑ip设为192.168.19.1子网掩码255.255.255。0
怎么总是无法建立连接?是不是还有其他设置问题要注意

网友A:
工业以太网的通讯线路,有一个检查线路是否接通的命令:ping,请使用计算机运行该命令。

网友B:
触摸屏设置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有什么设置不就直接改个ip吗

网友B:
有两种方式,串口和以太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上只有一个以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一下闪了个画面看不清就没了

网友A:
比如你在计算机上运行该命令,正确的命令格式应该是:ping空格192.168.19.23空格-t

网友C:
传送的电脑同样要把IP设定在同一个网段上面,也就是电脑也要设置为192.168.19.nn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说明通 的吧!那怎么连不上呢?

网友B:
实在连不上 找个串口电缆去吧

网友D:
要先在屏上选择传送设置完全 再到电脑上操作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说明通 的吧!那怎么连不上呢?
硬件线路完全导通,没有问题,需要检查软件的设置与触摸屏的通讯设置。

网友E:
软件选择以太网通讯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SMART屏我用过很多了,第一次用都是要上电以后,触摸屏按下传送键,电脑这边再启动传送才有效果,以后直接电脑可以传送了。

网友G:
学习触摸屏知识,学以致用!

楼主:
谢谢各位!弄出来了!原来是低级问题!1000iev3系列需要换软件!

网友H(2020-10-15):
回复 楼主:
换哪个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