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的应用?

楼主(2016-01-05):
是不是所有的焊机都不能使用漏电开关?

网友A:
可以使用漏电断路器,但是需要按需选用各种规格的漏电断路器,比如常见的30MA,100MA.

网友B:
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C:
安全规范一定要用漏电开关,使用中会很麻烦,焊机只要有一点问题都会跳。

楼主:
电焊机通过电磁感应燃烧电弧,所以肯定是漏电装置,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开关,我是不经意看到的,所以请教一下高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最好用专用的电焊机专门节电漏电保护器。

网友E:
我么这的焊机上线侧都有漏电保护

网友F:
看6楼是可以用的,不知是不是普通的漏电保护器;
5楼的介绍,不知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好像出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焊机接上漏电保护一工作就跳,最后换上普通空开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G:
不是的,有些可以装漏电开关的

网友H:
电焊机还是接普通开关比较好,我们一般都接的是负荷开关,现实中现场作业环境怎样就不用我说了吧,接漏电除非你不想干活

网友I:
电焊机最好不要接漏电开关,不然没办法工作的。

网友J:
还是不使用的好

网友K:
要装也是要专用的

网友L:
我们这里是都不用漏电开关的。

网友M:
规定要用就像一楼说的那样选大一点,我们电柜都在用的,下面都有变频器在用。到现在没遇到过跳闸。

网友N:
家里用的多,工业上不常见

网友O:
电焊机,不能使用漏电开关

网友P:
我们这里就是空开。因为我们这里零地混用

网友Q:
看看铭牌
然后选择合适的动作电流

网友R:
一般的电感式的交流电焊机和整流式的直流电焊机都可以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问题是你如何使用(连接电焊机)上。

至于一些逆变式电焊机就难说了,但大多数还是可以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的。

我在施工现场给一般的电感式的交流电焊机和整流式的直流电焊机供电,都是采用漏电保护断路器,绝大多数都能正常使用,除了个别电焊机自身有漏电外。所以,正常情况下这类电焊机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发生跳闸,不是电焊机有问题就是线路接线有问题。

而逆变式电焊机因逆变电路在能量转换过程中漏电流比较大,容易使漏电保护断路器误跳闸,这是逆变电焊机的品质问题。有不少厂家的逆变式电焊机就做得很好,漏电电流非常小,它们可以正常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S:
不会吧,我白天刚刚接的电焊机,用的是正泰DZ47LE-63   63A接了3个交流电焊机每个20A左右,也没有跳啊!还接过等离子切割机也没事啊!

网友T:
有专用的漏电保护和节能保护器啊

网友U:
可以试试用漏电流大的空开。

网友V:
用  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W:
这个反正实际工作中会很不方便

网友X:
用了漏电电焊机肯定会跳闸的,我们这里的伺服驱动器一用就跳闸!

网友V:
 伺服驱动器一用就跳闸   看一下变压器的 零线;底线 和伺服驱动器的零线;底线  。如果接线正常那伺服驱动器决定性有漏电 (用的是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Y:
安装漏电开关,焊机干活很不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