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1-05):
我处桥式起重机(俗称天车)大、小车采用ABB变频器(ACS800系列)控制,应用中发现ABB变频器无法查看系统运行时间。如变频器报故障时虽会同时显示系统总通电时间,但时间格式为xxx时xxx分xxx秒,不能准确及时知道故障确切报警时间,个人认为要么知道变频器初投入运行时间往后推算,要么现场设置个故障报警,对比报警时间往前推算,感觉很不方便。不知各位大神有否好法或门道能查看系统运行时间及时知道故障报警确切时间。

网友A:
你要精确的报警停车的时间做什么?做维修报表吗?
但凡报警停车,现场的操作人员首先就是需要联系工程维修技术人员到现场排查设备故障并清除报警信息。

网友B:
有时候这种时间警报对于后期判断问题很有帮助的

网友C:
那就外加一个时间计时触发器,比如,给一个电子表的供电电路设置一个开关,如果出现故障,开关动作,使电表停摆。就锁定故障激活的那一时刻了。

网友D:
接个PLC,把变频器的故障输出接到PLC输入点,写个程序,当故障发生时讲当前时刻保存

楼主:
相关资料 ABB 变频器 ACS800系列
介绍了如何设置应用程序,以及如何启动、停止和调整传动单元的速度,控制盘的使用,含有功能描述、用户的设置和诊断信号的参考列表,应用宏程序包含了每一个宏程序的简介以及接线图,介绍了传动单元的实际信号和参数,列出了故障和报警信息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介绍了ABB变频器(ACS800系列)通过串行链接的通讯以及在传动单元和模拟I/O扩展模块(可选)之间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