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J = 10;

FOR I = 1 TO 100 BY 2 DO

IF B1 THEN

J = 1;

EXIT;

END_IF;

END_FOR;
                 to 100 by 2 do  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给解释解释

楼主:
这个是我在浙大中控教程上看的  但是只有这个  具体从第一步都后面是什么意思理解不了 很长时间了

网友A:
FOR I = 1 TO 100 BY 2 DO

循环变量I初值为1,终值为100,每次步长为2,

也就是I的值会1,3,5,7,9………………99,当I的值变为101时,循环结束。

网友B:
和basic的for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么一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