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我这有一台ls的40点混合继电器4点晶体管输出其余的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侧外接继电器不工作,打电话问ls客服说晶体管的外接继电器不行

谢谢大家了
重新换了一台plc可以带继电器用了,看来那台plc有点问题

网友A:
不可能,请检查晶体管的输出类型,是PNP还是NPN,也就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B:
ls的没用过,不过其他牌子的都是可以的哦,一般我们驱动电磁阀或是外部负载的时候都是通过继电器,保护plc

网友C:
怎么可能啊,晶体管照样接继电器,但规格要符合要求

网友D:
呵呵;不知是你没讲清,还是碰到个水货的客服,不过好呆LS也不会差到这种地步;
这种混合型的,晶体管输出一般是为了脉冲输出功能,如果你用脉冲输出,那么肯定是不能再用继电器了;
如果是当普通的输出点,LS的国内一般是NPN的,去控制直流继电器的0V端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晶体管输出接继电器线包正确的话,出现不工作问题,可能的原因就是晶体管的输出能力太小了,带不动继电器的线包。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事控制继电器的0v端com0接24v负极p40接继电器,p40输出灯亮了但是继电器不等作,接p41  42  43 也是这样子

网友F:
可以外接继电器的,注意输出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E:
ls客服就是说晶体管输出电流小  让我用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G:
不太可能,一般集体管都可以的,手册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细节遗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np的试过了就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的用过接继电器没问题ls的晶体管的头一次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这就对了。那就用固态继电器吧。触发电流几个毫安就可以了。负载电流很轻。

网友D:
呵呵;小的dc24v继电器不可能驱动不了,一般只有10几mA;可能是你继电器线圈电流大了;

网友D:
24V电源的+极是否接到继电器线圈的+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那段程序帮忙看看对不对我把p40改到p44之后就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把p40改为p44就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p40信号直接输出信号接到数控系统的输入信号脚也不好用

网友H:
那应该是晶体管的输出电流太小的原故。

网友D:
P44是继电器输出了;
测量一下你的前4个晶体管是不是还是好的吧;

网友I:
好像有个p点吧
你接线了?

网友J:
肯定行!这种问题问都不要问!太傻!看看的的接线有没有错!

网友K:
4楼应当讲清楚了。
看输出点的负载能力等,接适合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L:
应该是可以驱动的,mos管的驱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重新写了个脉冲的程序驱动步进电机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接过ls的这款plc?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接了

网友D:
你用的应当是新款的K120S系列的DRT型的;
前4个晶体管输出负载电流最大100mA;

网友M:
是带不动负载吗?

网友N:
还是看看有没有输出,是否构成回路再讲。

网友O:
回复 楼主:
不行那就没办法了,要不加个扩展!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哦,这就对了。那就用固态继电器吧。触发电流几个毫安就可以了。负载电流很轻。
是啊,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像OMRON的MY2NJ这样的DC24V继电器线圈也不大于20mA电流,用上面的晶体管完全能带的动,所以我奇怪楼主用的是什么继电器;

楼主:
施耐德的继电器
我有重新换了一台这台可以带动继电器了看来是那台plc有点问题

网友D:
一般情况下,PLC输出晶体管型的额定电流不太可能小于100mA的;
驱动一个小的DC24V继电器豪无压力;

楼主:
呵呵 ls的2个客服都告诉我说一般的继电器都带不了表情所以也没忘plc坏了想因为驱动步进电机正常

网友A:
如果晶体管输出驱动步进马达驱动器正常,就说明晶体管的硬件端口输出是正常的呀,怎么反倒接入了低频的开关信号就不正常了呢?

网友Q:
不是不能接 要看怎么接 接多大的     有电流限制和电压限制的  客服很拽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120S

网友R:
可以的,带一个小继电器没问题的

网友S:
肯定可以接

网友T:
接线晶体管和继电器有所不同,晶体管输出的如果带感性负载,需要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就事控制继电器的0v端com0接24v负极p40接继电器,p40输出灯亮了但是继电器不等作,接p41 42 43 也是这样子
PLC故障?

网友V:
LS的用了很多年了,晶体管输出的外接继电器

网友W:
晶体管输出不能接继电器,这个奇葩客服绝对是假冒伪劣

网友X:
不应该啊,都可以啊,可能PNP,NPN信号没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打了2遍电话2个人接的都是说让我接固态继电器
幸亏厂里还有几台plc换了一台一是可以带动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打了2遍电话2个人接的都是说让我接固态继电器
幸亏厂里还有几台plc换了一台一是可以带动
好的DC24V继电器电流就是20mA-30mA(对应继电器线圈电阻1200欧姆--800欧姆),如果PLC输出不了这个负载电流,直接扔了

网友Y:
怎么可能不能接继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