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第一个问题, 恒温恒湿机、净化空调系统、转轮除湿机都共用一个中央空调的循环水系统,一套循环水泵,只有阀门开关是否循环。 夏天反正都是制冷,没有看出问题,加上前期阶段主要是产品的申报注册,使用很少,现在拿到注册证了,冬季以前没有使用过,现在发现问题了,空调要制热,除湿机要制冷,恒温恒湿机根本没有发现制热的选项,也没有除湿或者加湿的功能,就是一个送风机。
第二个问题,封闭的净化生产车间有一种油墨需要用一种化学清洗剂擦洗,味道很大,通过净化空调系统扩散循环,无法排出,如果增加一个外排的抽风机,又破坏了净化空调系统的功能,如何解决?

楼主:
转轮除湿机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靠冷凝除湿,二部分是靠转轮除湿, 我试过开启空调制热,除湿效率降低,但是还是可以达到除湿的目的,但是问题来了,同样的空调送风的温度(循环水温制热设置最低30度),除湿的那两个房子温度高达28度,其他房间不到20度。

楼主:
不给除湿机送循环水,温度也会升高,恐怕不止30度了,怕出问题,不敢试了。

网友A:
你还是弄个示意图好分析,说了半天,有些不清楚

楼主:
转轮除湿机程序被我上传出来了, 问题彻底解决, 现在非常好用。 否则问题还不止这些,有些看不懂的就算了,我也懒得说了。

网友B:
基本能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没办法提出方案,这个应该是前期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可能楼主的厂房分的供应商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各自为政了,就需要后期去做更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能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没办法提出方案,这个应该是前期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可能楼主的厂房分的供应商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各自为政了,就需要后期去做更改方案

搞厂房的时候我不在这个公司,应该是包给一个做厂房的,但是空调和除湿机又是不同的厂家做的,有时找厂家还要通过做厂房的。

现在经手的原领导的和厂家协商的方案就是不用中央空调的制热功能,在空调送风这里增加电加热装置, 但是除湿机那里要适当的制冷,因为不制冷会导致除湿的房间温度过高。 我觉得这个方案很不是滋味,运行成本会比简单的空调高得多。 现在循环水的管路分开,独立循环也受场地限制。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所以是空调和除湿机的方案,有了一点冲突

网友C:
新设备或多或少都有问题

网友D:
车间有异味必须排风,恒压平衡可以通过风管调节阀和回风调节来实现
恒温恒湿机是有加湿功能的,要不怎么恒温恒湿
恒温恒湿净化车间的制冷与制热说白点就是双能耗的,加热用电热管,除温要制冷除湿

网友E:
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能自己解决的就只能告诉上级管理者,但是两者都需要让管理者知道,你制作了或者建议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或者解决方案,管理者需要做出的只是做与不做的决定。

这样的好处就是,让老板知道,你至少能做事,会做事。至于做与不做,基于成本的考虑,是否允许这样做,就是他们的决策了。

网友F:
取消空气净化器。直接排风出去!

网友G:
化学清洗剂擦洗位置加装直接外排风系统,局部处理

网友H:
上清洗柜  清洗柜单独安装排风 加大新风进风量  排风小于进风量  车间保持正压  不会破坏环境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6/1/6 0:57:34的发言:
上清洗柜  清洗柜单独安装排风 加大新风进风量  排风小于进风量  车间保持正压  不会破坏环境

舍得花钱肯定都能解决,问题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