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接到一台汇川变频器7.5KW,显示ERR45  型号是IS300T015-C 可是说明书找不到呀?官网也下不到?、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情况??或者可以提供说明书的?谢谢了

网友A:
IS300系列是伺服油泵专用驱动器,现在停产了,所以你在汇川技术官网找不到资料;

用IS580替代。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