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在使用AUTOCAD ELECTRICAL 制图软件,本来要制作一个变频器元件 ,打算先作 一个父元件和一个子元件 。

图一 父元件

图二 子元件

将父元件与子元件分别放置好后,编辑子元件寻找父元件 时,就出错了,父元件交互参考号左端会出现子元件中的端子号Ⅱ和GND,改了N遍 也没弄明白。 下面我疳父元件与子元件图纸传上来,有熟练的给支一下招 。

楼主:
翻来复去整不明白是咋回事  ,是程序的BUG,还是哪设置错了?

楼主:
特别感谢大版主将此贴转移到AUTOCAD ELECTRICAL专属版块,此前没发现有这个版块。

网友A:
CAD画电路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画电路好用吗?
用才知道啊!

网友B(2016-03-28):
 哪里都没错,ACE的交叉参考里,主元件默认子元件为2脚触点式的,图中的II和GND是两个管脚的名字(库编辑器里的TERM??),你的子元件里没有定义CONTACT属性,所以在“II”和“GND”中间应该显示触点类型的位置是空白的。
 你可以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做一个实验,打开VCR21.dwg,并且把其中的CONTACT属性默认值改为空或者干脆删除CONTACT属性,就会得到如图效果,与你发的很像。

网友B:
这是把CONTACT属性改为NO以后的效果。

网友B:
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了我很久,因为我们制作类似变频器的父子元件时,父元件的交互参考默认就显示子元件的TERMxx值,不知道怎么关闭。
所以我的办法只能是在子元件的定义中,所有的TERMxx默认值都设为空,用不带属性的普通文字来表示端子名字。这样做的缺点是子元件的端子名字变成了固定的,无法修改。
你的元件按我说的办法修改完以后的效果如图。
期望高手提出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了我很久,因为我们制作类似变频器的父子元件时,父元件的交互参考默认就显示子元件的TERMxx值,不知道怎么关闭。
所以我的办法只能是在子元件的定义中,所有的TERMxx默认值都设为空,用不带属性的普通文字来表示端子名字。这样做的缺点是子元件的端子名字变成了固定的,无法修改。
你的元件按我说的办法修改完以后的效果如图。
期望高手提出更好的办法。
真的好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