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设备本身没有电路图,厂家没有提供,也没有线号,线很乱,我花了一下午查清线路,然后才改了一点,不过不查清也可以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搞清楚好些。
图画得不标准,一下子搞不出固态继电器的符号,温控表也不知道怎么表示,就用类似的替代了, 固态继电器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画成一样的了, 没画明白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这个图的原理其实很简单,设备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烤箱,或者说烘干箱,另外一个风扇是随KM一起启动的没画出来。

这个设备要按启动按钮后温控表才有显示,才能设置温度,但是同时也开始升温,升到设定温度后保温,保温达到设定时间后会报警提示一定的时间。

网友A:
不错,自己完善设备资料,最好打印造册保存。

楼主:
实际设备线路

网友B:
个人感觉控制电源如果能够接个保险或者单极开关会好一些,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控制电源如果能够接个保险或者单极开关会好一些,仅供楼主参考

说得是啊,还真没有这些东西, 电源开关都靠我们外部配线的开关,里面没有任何开关或者断路器保护, 我没打算长期在这里搞下去, 所以暂时没这计划。

楼主:
我现在主要是分析这个电路,有个问题

网友C:
这接线好乱,非标的

楼主:
把风扇电机线路补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接线好乱,非标的

都说做非标设备要求如何如何高,可是我看我们这里的一些设备,多数都是要定做的,从电气方面看,不是很简单,就是偷工减料,一点也不严格和规范。 什么冷库啊,灌装机包装机啊,丝印机啊,加热炉啊,除湿机啊。

网友B:
请问楼主BT1和BT2是不是分别设定温度的上下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设备线路
土造的啊

网友E:
不规范,没线槽、没线号 、没短路保护、漏电保护 、、、、、

网友F:
楼上一针见血,这绝对是小作坊的产品,维修时很费时间。

网友G:
不像是什么正规厂家做的东西。

网友H:
对于不熟悉的设备,有电路图要方便多了。

网友I:
干脆把线全干掉,自己设计更省事。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种温控探头一定要圈成圆圈绑扎,不能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BT1和BT2是不是分别设定温度的上下限

BT1是主温控表,BT2是超温表

楼主:
有几次在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招机械师,要求会电控、电焊,4-5000一个月,在东莞,这行真不值钱。

楼主:
这个电路的问题是操作工告诉我的,说定时恒温后报警, 报警完了并没有停止加热,一直处于恒温状态

网友K:
不仅粗糙,而且东西也不怎么样。

网友L:
线号也没有以后维修可定麻烦

网友M:
东西少,但看上去乱,有问题的时候估计要一根一根线摸了。

楼主:
通过测绘的线路图后,初步分析电路图报警完后加热是停止了的,而且实际试验, 恒温报警后加热是断开的,我就和操作工说,你是不是看错了, 可能是保温性能好,温度一直没有下降,让你以为一直在恒温,操作工坚持说肯定是在恒温,停止加热不会那么长时间还保持那个温度。

楼主:
于是我再次试验,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发现真的有加热电流显示, 再来分析电路,发现温控表温度下降后ALM1输出点由闭合会断开,时间继电器会复位,会重复执行加热直到恒温,再报警的过程。

于是我将报警时长的定时器由原来的断开报警器改为断开加热控制接触器KM1, 操作工很满意,以后不需要他手动关闭了。

楼主:
大家不要讨论这个设备怎么样了,故障率不会那么高,如果不是这个恒温问题,我估计都不会打开看一下, 就是修,我已经摸清线路,也不是问题,我的主要目前是讨论这个电路。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家不要讨论这个设备怎么样了,故障率不会那么高,如果不是这个恒温问题,我估计都不会打开看一下, 就是修,我已经摸清线路,也不是问题,我的主要目前是讨论这个电路。
我一直在追这个帖子,关于做工方面,我就不想说了,只是那个图纸看起来不是太明白,几处都看不懂,所以也没有回帖

网友K:
就是这个设备是一直保持恒温的。恒温到了一定时间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家不要讨论这个设备怎么样了,故障率不会那么高,如果不是这个恒温问题,我估计都不会打开看一下, 就是修,我已经摸清线路,也不是问题,我的主要目前是讨论这个电路。
我一直在追这个帖子,关于做工方面,我就不想说了,只是那个图纸看起来不是太明白,几处都看不懂,所以也没有回帖

图不是很清楚,截图上传后就变模糊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CAD截图往这上面贴经常容易这样,因为这个网站的图片上传的格式限定得太小了

网友O:
图上的字看不见啊

网友P:
楼主还是得从细了做啊,细节决定你东西的实际应用。

网友Q:
加热管共用零线好点,如果有一根加热管烧了,其他另外两根也跟着遭殃!仅仅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Q:
加热管共用零线好点,如果有一根加热管烧了,其他另外两根也跟着遭殃!仅仅个人意见

你的遭殃是不是另外两根也会跟着烧啊, 那是不会的, 另外两根加热管电压变为190V,加热功率降低。

网友R:
加热接点BT1,BT2为何是用b接点?? BT1电源断线时,不会过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加热接点BT1,BT2为何是用b接点?? BT1电源断线时,不会过温吗??

你说的b接点是不是指常闭接点啊, 温控表有两种接点,一种是达到设定温度断开,一种是达到设定温度闭合, 很显然这里是前一种。

网友S:
BT1恒温那边,它是怎么保持恒温的?没发热源啊?
这和我以前那个的单位设备的原理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S:
BT1恒温那边,它是怎么保持恒温的?没发热源啊?
这和我以前那个的单位设备的原理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