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一直用三菱 FX1N-20MT PLC的本体脉冲输出功能控制步进电机,十年间,生产无数设备均没问题!现在FX1N停产,供应商建议我更换 FX3SA-20MT 今天第一次使用,出现问题!如下:

同样的环境,用 FX1N-20MT 步进电机工作正常,换上 FX3SA-20MT 步进电机工作就不正常(因作用特殊,暂无法判断步进电机是失步或是超步或是力量不够)

我打电话问过三菱官方技术支持,他们说 FX1N的替换产品应该是 FX3GA 但是他们又补充说, FX3SA 与 FX1N 有高速脉冲功能无区别!

朋友,你们在替换中出现过此类情况吗?

网友A:
3S替换的是1S,

网友B:
是不是可以从说明书等,看看两者有无细微区别(如指令等方面);
不过,我只是想象。

网友C:
乱讲一通,三菱只有FX1S-20MT;
FX1N有的是24MT;
如果你手上真的是FX1N-20MT的话,只能说你用了山寨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又给大婶跪了。。大神 收徒吗?

网友E:
监控程序看看

楼主:
今天联系供应商,对方说,应该是FX3SA的脉宽变窄了,明天测试下

网友C:
呵呵;FX3SA输出脉冲的占空比同样也是50%;

楼主:
今天测试结果,用FX1S时,步进电机运行没问题,用FX3SA时,感觉就是不够力,提高步进电机的电流,加大脉冲的加减速时间,初步测试可以了,精度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个应该可以说明,两种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是有区别的,具体区别所在,现在不好下结论

网友F:
三菱FX系列2012年以后新出品的FX3GA、FX3SA等发脉冲前后沿更加陡峭,应该是驱动更加好才对,你怎么反过来了

网友G:
学习了,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可能楼主情况比较特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FX系列2012年以后新出品的FX3GA、FX3SA等发脉冲前后沿更加陡峭,应该是驱动更加好才对,你怎么反过来了

我还没想明白,可能是我以前的程序一直让步进电机处于失步运行状态,换了FX3SA后,由于脉冲特性更好了,电机不失步了,令步进电机打开角度更大。我有弹簧拉着机构,打开角度太大,就会被弹簧拉回,造成运行不正常。

楼主:
应该是有结论了。
FX1S时,是用DRVA指令,此指令脉冲宽度太窄,力矩不够。
FX3S时,改用PLSR指令,脉冲店空比为50%,脉冲宽度大于DRVA指令,力矩提高很多。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