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力题

楼主(2016-01-05):
你站在一个房子里,有两根绳子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如果你抓住其中一根,走到另一根的下面,这第二根绳子还要几英尺才能够得到(因为它是垂直掉下来)。你的任务是要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你只有三个工具来先成这个任务:一盒火柴,两块分开的方手纸,和一个螺丝刀。你如何能将绳子系在一起呢?

网友A:
坐等楼下的答案,,,

网友B:
什么都不需要。让基中一条晃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不会是用火烧掉吧

网友D:
这类题目语境、外部条件表达都不不充分,一不小心就走入脑筋急转弯。
还是少玩,无意义。

网友E:
昨天睡觉前看到这个问题,搞到入睡困难。

网友F:
把两个手纸分别绑到两个绳子底下,把一个螺丝刀绑到其中一根绳子底下,把绑螺丝刀的身子晃起来,拉着另外一根绳子底部去抓晃起来的绳子,请问楼主这样对吗???

网友G:
脑筋急转弯吗?

网友H:
把螺丝刀绑在一根绳子上,让它像秋千一样荡起来,在用手拉住另一根绳子走到距离最近的地方,等那根绳子荡过来时伸手抓住就好了。

网友I:
我最不成功的就是智力游戏了,脑子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