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18.5kw变频器报fu03或fu20 代码含义静态过流,内部电源故障。检查3个a3120v 5脚8脚电压分别为33v ,18v ,25.5v (电源板独立供电,5.8脚为正负电压)18v这组正电压3.2v , 为电流检测a7840供电(正常5v,实测1.2v ),判断是开关变压器故障,该变压器型号SFT005,不知哪位大侠有该变压器或电源板。
联系:13067812928

网友A:
电容换过啦?这不一定会是变压器问题的吧!

楼主:
电容,整流管全部检查了

网友B:
变压器不行只有自己绕了

网友C:
是不是A7840坏了,你脱机检测一下。

网友D:
真是变压器坏的话就麻烦了  只能自己绕了

楼主:
变压器没绕过,有空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E:
不拆直接在上面加绕,绕着试着电压,到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