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5):
我用三菱FX2N-4AD-TC的模块检测温度,然后用FX2N-4DA的模块输出4-20mA电流信号给SCR控制温度,请问这个采样周期需要设定吗?看三菱编程手册上的PID控制的时候是有周期控制的,而控制SCR是需要保持一定输出量的,这个位置怎么处理呢?
(采用周期是通断通断控制的?)

网友A:
呵呵;FX2N-4DA输出的确会受周期的影响;
但在下次输出更新前,对应的输出量是上个周期的,而不是零;
所以SCR是会一直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把编写的这一块程序发给您帮我检查下,可以吗?

网友B:
也可以编了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已经编好了 现在在等东西回来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在吗?请教个问题!
用4AD-TC检测温度,用4DA输出4-20mA电流信号给SCR控制温度,该怎么做呀?

网友C(2016-04-16):
你好,我用三菱FX2N-4AD-TC的模块检测温度,然后用FX2N-4DA的模块输出0-10V电压信号给SCR控制温度,,但温度控制不住,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你能把程序给我参考下吗

楼主(2017-05-31):
回复 网友C:
在不在?对了你那个控制SCR的怎么样了?

网友D:
没有采用PID进行反馈调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不太会用4AD-TC这样的温度模块来控制温度,感觉用三菱手册上的PID范例程序来做好像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