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接线咨询

楼主(2016-01-05):
气泵连接的气缸上有个压力开关,当气缸内压力达到4KG时压力开关就会自动断开,使气泵断电停机,气压下降到2KG时气泵又工作,请问下压力开关里面接线是应该接常闭点呢?还是常开点呢?请各位大神详细说明下,多谢了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么有气压时接通的那个就是你需要的

网友B:
末动作时(常态)量常闭触点那组

网友C:
与空压机工作动作一样,接常闭点。

网友D:
缸内压力达到4KG以上时 接开点   气压下降到2KG一下时 接闭点

网友E:
有控制原理图吗?没有就不能确定,可以说都可以。实际上你任意组接入现有系统能达到目的就接对了嘛。

网友F:
接常开还是常闭是由电路决定的,压力开关只是提供触点让人根据电路选择

网友G:
电接点的压力开关吧,接哪个都行,看你怎么控制了

网友H:
应当是常闭触点。

网友I:
2KG和4KG应该各输出一个信号吧这样才能达到控制效果吧,常开常闭应该都可以使用看你怎么接线了。

网友J:
应该是常闭点。

网友K:
肯定常闭呀

网友L:
低压压力开关接常开,在压力低于2KG时闭合。相当于气动开关。
高压压力开关接常闭,在压力高于4KG时断开。相当于停止开关。

网友M:
这也需要问呀,自己分析下就能接啦,

网友N:
可以先理解压力开关触点的情况,然后按需要连接(以上各位已有相当的介绍);
14楼的说明,可做参考。

网友O:
是几个触点的?一常开一常闭的吗?

网友P:
用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Q:
接常闭点啊。

网友R:
用万用表啊

网友S:
如气泵功率高,只能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T:
一般情况常闭。最终还是要看输出点派何用处

网友U:
一般情况常闭气压低的时候闭合,气压高的时候断开

网友V:
系统若有PLC等那可就不一定了啊

网友W:
一般是常闭点啊!开关应应该有说明的啊

网友X:
这个就要根据你的控制电路来的,

网友Y:
常开接点较安全,要加压时再导通,其余时间断开

网友Z:
你的压力开关是带设定功能的吗?
不是谁都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