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DRVA指令

楼主(2016-01-05):
DRVA指令的触发点是闭合的,但指令的脉冲没发完电机就停了,是为什么啊?求指教啊!

网友A:
上你程序图

网友B:
看下其它的特殊软元件的状态,比如M8145等。

网友C:
查看D8140,或D8142

网友D:
看PLC的对应输出指示,是PLC脉冲不发了,还是脉冲一直有,电机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查看D8140,或D8142

DRVA 是绝对位置指令,所以,不能只看脉冲数,要把脉冲数与D8140(Y0)或是D8142(Y1) 结合计算,才是真正的脉冲输出数量

网友E:
你看一下位置是不是到了,监视特殊32位寄存器,你用的是哪一个通道?
PLC具体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