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LC,一个按钮顺序启动二台电机,按停止,二台同时停,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2016-01-06):
学PLC,一个单按钮控制二台电机顺序启动,按一下,电机M1启动,再按一下,电机M2启动,按停止,二台同时停,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没学过三菱。不懂

网友B:
M0改脉冲型的会更好

网友C:
x1,m0改脉冲输入比较好,不然按住不放就会两个一起启动了

网友D:
启动按钮设为上升沿,才能保证两台电机不会因为按钮的抖动而同时启动

网友E:
三菱的编程楼主学了多久?

网友F:
呵呵,随便写个试试

网友G:
我不中意用自保的方式,
我认为直接置位 M0 M1 然后用M0 M1去控制 Y0 Y1 比较好

网友H:
做些小练习,总结经验,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I:
达到同样的效果方式有很多种就看自己怎么做顺手了

网友J:
启动按钮必须是上沿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傅这样写比我的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J:
师傅说得是。。。

楼主:
回复 网友J:
师傅这个写得好。。。

楼主:
高手真多。。。一个比一个厉害。。。谢谢大家

网友K:
11楼的不错,简洁

网友L:
多谢了,好资料大家分享。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很简洁。

网友N:
用个计数!加减法也行!等于1置位第一个!等于2置位第二个!等于3全部复位!就行了

网友O:
11楼的图图收藏简洁啊。

网友J:
我习惯用单按钮控制设备的多个动作,按动按钮执行什么动作由设备的控制程序自己判定,现在的操作工都比较懒,太复杂的操作面板控制没有人愿意学,而且误操作也比较多,现在设计设备时就是把操作工想成一个傻子

楼主:
回复 网友J:
师傅说的很实在。。。

网友P:
还是楼主厉害,发一个帖子既学到了只是又赚足了积分,双赢啊!

网友Q:
我觉得用按钮计数,然后比较的方法来做。

网友R:
个人比较喜欢用自锁,X1还是用上升沿,Y1作为Y2的导通条件,Y1\Y2都串X2的闭点

网友S:
看看每个人的方法,挺不错,学习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J:
我认为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J:
其实方法是很多的

网友U:
主要是编程思路,思路清晰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不能钻牛角尖,遇到搞不定的就多来论坛问问,每个人都有处理问题的方法,可以各取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