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如题求助,110KW西门子的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行的整个控制柜内容,需要什么东西?110KW带上变频器,由于刚接触,不知道有了变频器,还需要其他什么元件辅助,完成控制要求。(变频器型号应该选哪个呢?)

网友A:
以西门子440变频器为例,最大功率的机型为250KW,就是外接制动单元而已,好像不需要安装其他附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这个110KW的,只需要外接制动单元(制动单元是需要另外购买的吗?)和相应的空开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这个110KW的,只需要外接制动单元(制动单元是需要另外购买的吗?)和相应的空开是吗?
至少西门子的说明书是这样解释的,制动单元可以在变频器经销商那里单独购买的吧。
还有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缆线与马达的连接线巨长,比如30~50米,或者上百米,需要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A:
还有,变频柜柜体需要考虑强制风冷进行散热,也就是安装工业的排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多谢。深感不足,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找个附近的西门子变频器的代理商也是难。

网友B:
仔细看看说明书,上面都有的。

网友C:
110kW的变频器内部是否预置制动单元了?一定要确认,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以前都是外置制动单元的!所以,要根据变频器的型号确认是否有内置制动单元。

另外,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也应该有。其他的,像进线开关或接触器也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