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LC,星三角降压启动程序,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16-01-06):
(无正文)

网友A:
y6自锁哪一步没什么多大用

网友B:
建议Y6和Y7常闭触点互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谢谢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得对,这点我没考虑到。。。

网友D:
如并非是学了玩 ,则建议在Y与△转换之间,除了要求互锁以外,再考虑加一个0.1-0.2秒的延时,以防电弧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改了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得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是大师,辛苦了。。。

网友F:
:如果在试车过程中,电源的空开跳闸的话,在Y6和Y7动作转换过程中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只是理论学学,这些没考虑到。。。你们是大师傅。。。

网友G(2021-06-23):
建议先启动星型点接触器,一般星型点的接触器要小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