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一个Holip  HLA的3.7kw的变频器,220进,三相出,带三相电机,用星形连接时可以带起来,但是我觉得三相输出星形连接电压太低了,就改成三角形连接,改后开变频器,电机轴就左右颤抖,不会转,真是奇怪,改回来又好了。

另外一个报警问题,电机转速只有200转左右,开不久变频器上面就会报EOH还是EOR记不得了,查说明书说是变频过热,但是这速度这么低,又怎么会过热呢? 摸了变频器的风扇也是正常的,散热片也没有热,  找变频器又看不到哪里有设置的地方,会不会是探测温度传感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确认电机没问题?是新安装的还是一直用的

网友B:
变频器要确认是不是三相220V的,如果是,那么电机就要接成三角形,如果变频器是三相380V,变频器肯定会不干活的了。
3kw以下电机,380V时多为星形连接,220V时,电机三角形连接。自作聪明的改接法,那就只有问电机厂或者是变频器厂家了。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输出三相220的电,你的电机线圈当然要结成型性接法
如果你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380的电,电机结成三角形的

网友D:
星接就是星接,为什么要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输出三相220的电,你的电机线圈当然要结成型性接法
如果你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380的电,电机结成三角形的
220的输出,接在电机上应该用角接吧,用星接,那不是相压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要确认是不是三相220V的,如果是,那么电机就要接成三角形,如果变频器是三相380V,变频器肯定会不干活的了。
3kw以下电机,380V时多为星形连接,220V时,电机三角形连接。自作聪明的改接法,那就只有问电机厂或者是变频器厂家了。
我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在100转时只有90多伏,要怎么测它的输出电压呢?开到50hz?

网友E:
这变频器还带检测电机温度的?
电机转速低的话散热不好是会过热的。

网友B:
没有人要你去测变频器的电压,频率低了,电压自然会低一些。      想起一个广告语:能吃饱的饭就是好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变频器还带检测电机温度的?
电机转速低的话散热不好是会过热的。
显示的是变频器过热的代码,但我用手摸变频器的散热片,温度也不高,一点都不烫手。生摸风扇,也是正常转的(原来的坏了换过一个风扇)
变频器的测温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输出三相220的电,你的电机线圈当然要结成型性接法
如果你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380的电,电机结成三角形的
这位兄台,三相220的电,应该是要角接而不是星接吧

网友F:
是不是星接改三角没有改对呀。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电机的接线盒上一版都会有接线说明的,不看说明就去接,没烧电机已经是万幸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接线盒上写星接和三角型接法都有。

楼主:
查到问题了,是功率管和散热片接触不良,螺丝松了,且没有了导热硅脂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散热片没装好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有始有终,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昨天开始又跳了,拆下变频器没有发现有过热的地方,晕了

楼主:
咨询厂商,他们的回复是:建议你换台新的,去他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