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元旦前一个小的 0.9KW 的 SEW 电机的刹车出现故障,PLC 输出 Q 点正常,外接 SIEMENS 的交流接触器也正常,但是总是偶有电机过热保护开关跳的故障。

  开始以为是电机的 24VDC 的刹车制动有问题,于是更换接触器,但使用时一天总还是有个二三次空开跳,且此电机测量温度比别的同样传送的电机温度高约 15度,检查电机刹车阻值也正常,红 26欧,于是同事调整刹车间隙也无效果,那请问这个电机电磁刹车的间隙是多少 为好吗 ?

网友A:
电机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B:
电机是否绝缘良好

网友C:
也有可能摩擦片问题。

网友D:
不了解该电机(及刹车)的结构。
需判别,是负载本身重,还是因刹车问题增加了负载。

网友E:
楼主对故障的描述不够清楚,如果你怀疑是刹车片间隙有问题的话,可以适当把间隙调整大一些,看故障是否还复发;或者直接将电机负载脱开测试,区分负载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F:
能确定电机本身没有问题吗?刹车间隙我一般是1MM左右的调,而且得调均匀啊。

网友G:
检查电机刹车阻值也正常,红 26欧  和哪个是26欧姆啊。

网友H:
把間隙再調大點,調著看,找個不跳的點

网友I:
根据你的惯性决定,一般都是厂家调好的,你的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J:
SEW的,一般0.6mm吧。

网友K:
好像比较少听说这个刹车间隙的问题!

网友L:
一个美工刀片的厚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1MM  的间隙?
  有点大吧,大了好像吸回的有时有点吃力一样,下午电话SEW 技术说最好在 0.5-0.8 之间,线圈只是使用万用表没有测量出来绝缘如何

网友M:
刹车间隙主要是要均衡!
简单一点就是将刹车通电对电机盘车检查间隙均衡度,均衡的话取下限0.5mm即可,如果因为制动面稍有不平需要将间隙稍微调大保证刹车片与电机完全分离,至于电机温升高首先测量电流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散热是否异常,如果是变频器调速的话请外加散热风扇保证散热正常

网友F:
回复 楼主:
条件充许的话可以多试几次,我调的时候一般不小于0.8.

网友N:
应该是刹车电源出问题
我遇到过多次

网友O:
用电流表测量实际电流

网友P:
先检查下刹车时,刹车电阻有没有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