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加工

楼主(2016-01-06):
各位好:
 我现有一个分度盘有三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垂直于工位的丝杆,丝杆上有一个由步进带动的喷嘴,进行上下往复运动对工位上的工件进行加。各个工位由时间控其加工时间,当时间到了后分度盘会转到下一个工位。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比如工位1我设定加工50秒,当50秒到了之后,丝杆上的步进停止运动,这时喷嘴的位置不在原点位置,当工位1加工下一个工件时,我使用DDRVI k500000 k10000 y0 y4指令,这个指令是针对喷嘴在原点使用的,如果喷嘴不在原点,那么使用这个指令后喷嘴就可以撞到下限开关。
 请问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使用绝对位移指令。只需开机回次零就好了

网友B:
3个工位怎么不做成120度的角度

网友C:
圆就120做成这样

网友D:
基本控制原理,没有什么其它,只有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条件下,才可以转动转盘。想想真不复杂。
三个等份控制的转盘,这种转盘走步进电机,就不要用脉冲指令了,直接回原点,这样做永不失步。也就是说三个等份上,在绝对位置上装一个原点感应块就行了。
不要用什么绝对指令,什么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