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今天修1个24v15A开关电源,没有图纸,以前也没有弄过,上电输出只有18v,测量滤波电容直流有310v,TL494各角电压都低,因为盖子上有风扇不好进一步测量,就把风扇插头拔下,这时高频变压器噪声小了,在测输出已经24v了,明显带载能力差,把494的12角供电电容换掉故障排除。

网友A:
没图纸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也可以啊!
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网友D:
手到病除,不错不错。

网友E:
也算是修好了。
虽然以前没有维修过,但若有足够的基础,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主要是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G:
楼主基本功真扎实

网友H:
楼主厉害  一针见血啊

网友I:
搞维修有没有赚头啊

网友J:
大容量的开关电源,好多都用TL494,双端王,哈哈。

网友K:
滤波电容漏电了啊,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L:
昨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M:
技术不错,基础很好了。

网友N:
我坏的没修好一个,好的到修坏过一个。

网友O:
有时候一个电容有问题,电路就出故障了!有经验很简单的查到了故障…楼主技术牛…

网友P:
自己动手既解决了问题又积累了经验。

网友Q(2016-05-30):
回复 网友N:
精辟!顶你一下!

网友R:
以前经常修电子线路板,现在很少了,直接换新,一堆旧的拆配件用

网友S:
楼主真厉害,我以为输出大电容坏了呢

网友T:
修好开关电源,是维修工业电器的基础,这个真的不能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