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如题,我理解的过载一定会引起过热,大家怎么看待变频器的过热和过载,一起进来讨论下

网友A:
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吧。
有何不一样,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能否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B:
把问题的条件先确定,就是此问题只说变频器。如果是,那这两个词汇是有联系的,应该是一个因果关系。

变频器连续的过载,必然会导致变频器过热;而变频器的短时过载,比如周期性过载,在符合过载条件下的过载,变频器就不会产生热积累而过热。

由此,变频器如果过热,必然是被过载,反之,变频器过载,如果是合理的过载(符合厂家提供的过载曲线),变频器就不会过热。因为没有在变频器形成热积累。即变频器过热,必过载;变频器过载,不一定过热。

网友C:
过热是由温度传感器发出的,可能由于散热不好导致。过载基本是电流传感器*时间得出的。所以在机制上是有不同的。

网友D:
风扇坏了也过热

网友E:
有联系但不等同吧,长时间严重过载会过热,但是别的原因如散热不好也会过热啊。

网友F:
這是個很好的題目 但只針對變頻器 的過載及過熱的探討 意義不大 若加上個電機(可加個編碼器)再加個機構(含安裝) 這樣實用性及技術面就更加寬廣

网友G:
过热不一定是过载引起的,也可能散热不好,过载长时间肯定导致过热。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把问题的条件先确定,就是此问题只说变频器。如果是,那这两个词汇是有联系的,应该是一个因果关系。

变频器连续的过载,必然会导致变频器过热;而变频器的短时过载,比如周期性过载,在符合过载条件下的过载,变频器就不会产生热积累而过热。

由此,变频器如果过热,必然是被过载,反之,变频器过载,如果是合理的过载(符合厂家提供的过载曲线),变频器就不会过热。因为没有在变频器形成热积累。即变频器过热,必过载;变频器过载,不一定过热。
赞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把问题的条件先确定,就是此问题只说变频器。如果是,那这两个词汇是有联系的,应该是一个因果关系。

变频器连续的过载,必然会导致变频器过热;而变频器的短时过载,比如周期性过载,在符合过载条件下的过载,变频器就不会产生热积累而过热。

由此,变频器如果过热,必然是被过载,反之,变频器过载,如果是合理的过载(符合厂家提供的过载曲线),变频器就不会过热。因为没有在变频器形成热积累。即变频器过热,必过载;变频器过载,不一定过热。

说的非常到位。

网友J:
一是超负荷,二是环境温度高。有一定联系,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K:
过载与过热有一定的联系,但并非是必然关系,过载(短时)时不一定就过热,过热也不一定就过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吧。
有何不一样,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能否详解一下,谢谢!
风扇故障,会过热,不是过载。

网友F:
變頻器你要長時間使用就不能超過其額定電流 超過此電流就是過載 若需長時間過載使用那只能換一個更大功率的變頻
一般電機要提速 變頻器就只能加大電流 但變頻是屬於開環模擬量控制 多半阻抗不匹配 有許多的無效功 過多無效功造成電器熱 也就是過熱 也就是Kdrjl版主說的因果關係 其因是電流 其果是過熱
電風扇故障與本題無關 他不是變頻器 他是屬可變電阻(VR)

网友L:
过热是散热不良,过载是电流过大。

网友D:
本质不同的现象,只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网友M:
回复 网友B:
过热必然过载,请不要太武断好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變頻器你要長時間使用就不能超過其額定電流 超過此電流就是過載 若需長時間過載使用那只能換一個更大功率的變頻
一般電機要提速 變頻器就只能加大電流 但變頻是屬於開環模擬量控制 多半阻抗不匹配 有許多的無效功 過多無效功造成電器熱 也就是過熱 也就是Kdrjl版主說的因果關係 其因是電流 其果是過熱
電風扇故障與本題無關 他不是變頻器 他是屬可變電阻(VR)
确实是这样。
之所以引用这一段,主要是繁体字看哭了我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M:
这算是武断吗?就是加一个条件即可,变频器在元器件和工作正常情况下。过热必过载,想像什么漏电了、测温常感器坏了等等属于非正常状态。

另外,在论坛上发言,滴水不漏的,不是我的风格,辫子很多,一抓一大把。但能直言,坦诚交流和发表个人的观点,就可以了。见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武断吗?就是加一个条件即可,变频器在元器件和工作正常情况下。过热必过载,想像什么漏电了、测温常感器坏了等等属于非正常状态。

另外,在论坛上发言,滴水不漏的,不是我的风格,辫子很多,一抓一大把。但能直言,坦诚交流和发表个人的观点,就可以了。见谅了。
嚴重支持
本來也想寫上一句話 "過熱是散熱不良 與本題無關" 散熱是跟環境有關 是跟機械設計 選用材料有關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谢谢,紧握你的手。

网友O:
一般通用的变频器150%额定电流可以保持1分钟,如果过载时电流达到200%,可能也就1\2秒就报警了,那么这一二秒内变频器会过热吗?
显示是不会;

网友P:
这是两个不同概念。过热可能引起的原因多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一般通用的变频器150%额定电流可以保持1分钟,如果过载时电流达到200%,可能也就1\2秒就报警了,那么这一二秒内变频器会过热吗?
显示是不会;
若是讓此變頻器做快速反覆運動其加減速在0.1sec 會不會燒毀???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把问题的条件先确定,就是此问题只说变频器。如果是,那这两个词汇是有联系的,应该是一个因果关系。

变频器连续的过载,必然会导致变频器过热;而变频器的短时过载,比如周期性过载,在符合过载条件下的过载,变频器就不会产生热积累而过热。

由此,变频器如果过热,必然是被过载,反之,变频器过载,如果是合理的过载(符合厂家提供的过载曲线),变频器就不会过热。因为没有在变频器形成热积累。即变频器过热,必过载;变频器过载,不一定过热。
变频器过热,不一定过载吧,老兄,也有可能是风扇运行设置不合理或损坏,散热不好所致啊

网友R:
个人认为变频过热和过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网友B:
回复 网友Q:
我不是说了吗,条件是变频器的元器件正常工作情况下,加了一个定语。只说在变频器没毛病时的状态。唉...。其实过热也好,过载也好,只要把条件确定,即可锁定问题。也就是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网友S:
过热检测的是温 度超出 过载是电流突然增大 超出额定的多少后过载

网友T:
不明白,,,条件没有提好啊  ,,就是过载变频器不一定就要过热的 ,,,正常的变频器都有自己的散热,

网友U:
肯定有区别的了,比如风扇坏了,变频器发热,但它没有过载…

网友V:
严重过热会报警,严重过载会烧毁。
造成的根源是不一样的,过热可能是散热问题,过载可能是负载本身的问题。

网友W:
过载,手册上都是检测电流来看看是否过载,过热应该是热敏原件检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W:
过载,手册上都是检测电流来看看是否过载,过热应该是热敏原件检测的
請問這熱敏原件是放在電機上 還是放在變頻器

网友F:
我若沒記錯 熱敏原件的溫度應該是超過130度才會報警 一般多裝在電主軸內 普通的電機很少聽到有裝此元件
若是裝在變頻器上 一點意義都沒有 電子產品工作環境都在100度以下 所以過熱是指電機非變頻 過電流當然也是指電機
過載及過熱都是變頻器對電機的保護條件而非對變頻器的本身 (在這裡個人認為樓主寫的是矢量變頻 或伺服主軸驅動器)
顯然都被樓主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