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16-01-06):
请问欧姆龙用脉冲如何控制步进电机,输出点只用一个,最好有梯形图本人菜鸟一个,刚接触欧姆龙.....

网友A:
只用一个输出点,那马达只朝一个方向转,记得欧姆龙脉冲输出是成对固定的

网友B:
欧姆龙的是脉冲+方向或是cw+ccw方式输出的,参考下脉冲指令

楼主:
我也是看到以前的旧机台只接了00这个点,问别人说是利用了脉冲加方向输出,我也不知他怎么改变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的是脉冲+方向或是cw+ccw方式输出的,参考下脉冲指令
你有欧姆龙资料吗?工控网在哪可下载资料?今天刚注册,资料不懂哪搜索?

网友C:
那你看下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方向信号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欧姆龙官网什么资料都可以下载的,我网盘里面有一些,你也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https://yunpan.cn/cuekVz4beYzVf  访问密码 adb6

网友D:
pls2等指令都可以

网友E:
先根据手册研究硬件接线再看指令,不然一头雾水。步进手册肯定有接线指导,结合PLC的看下先搞定硬件
图为CP1H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个输出点,那马达只朝一个方向转,记得欧姆龙脉冲输出是成对固定的
你说得也没错,是成对使用,我现在就用00和02这两个点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官网什么资料都可以下载的,我网盘里面有一些,你也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https://yunpan.cn/cuekVz4beYzVf  访问密码 adb6
谢谢,机台已经调试好了是感应开关沒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