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今天接修一90kw变频器
此变频器空载运行不报警,但输出电压180V。接上18.5KW电机。
开始报警U相过流,同事将U相和V相的IGBT插头对调,再次报警就会显示U相过流。
拆机检测用47型万用表10K档检测没有发现IGBT损坏可以触发导通。接上整机测试电机能转但是6平方线过热损坏。
没有二次测试。整机拆下通30V直流电测试无报警但是50HZ频率运行时波形居然是畸形。而且频率不对。
请注意每格200ms

今早测试5HZ波形,更是异常!变频器面板显示5HZ,波形异常变化,就算是不变化频率也不对。请注意!每格100ms

网友A:
驱动有问题,你的示波器还怪高档

网友B:
设备挺先进

网友C:
是呀,那触发信号对吗?看看触发的波形。

楼主:
这是其中一相50HZ的触发波形
因为没有差分探头只能这样测量。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相同坐标系比较触发信号和输出波形能对应吗?是不是示波器的坐标不一致呢?

楼主:
第二通道的第二个上半周触发时间短!
第一通道的第二个下半周触发时间短!

网友D:
是关断时期过长了

网友E:
'此变频器空载运行不报警,但输出电压180V' 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其中一相50HZ的触发波形
因为没有差分探头只能这样测量。
这个是光藕次级的波行吧,负压才4.2v?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光耦次级的波形。请问你在哪看出来的是4.2v啊不是4.2v的。触发电压正常。20v档位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是50Hz的触发信号?不想啊,到是像1HZ左右的,如果是50HZ的话,脉宽会有变化的。而且那个输出波形不仅不对称怎么电压幅度也不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呀!是不正常的。自己变化最低1HZ都不到。运行50HZ的时候实际输出5HZ.

网友G:
回复 楼主:
会不会参数设置有问题,恢复出厂值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几次了

网友G:
这个就麻烦了。也许是外围电路影响,如果能有块好板子比较也许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怀疑主控芯片问题准备更换主控芯片。等待厂家邮过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该机器已经修好更换了主芯片故障已经排除确定为芯片问题。谢谢大家。
此波形为测试用得直流30v波形请大家忽略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