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配电房的总功率因数较低,想了解补偿屏的电容器性能情况,比如电容量是否足够,不知有否电容表可直接测量;
而功率因数,不知有无手持式仪表,方便现场测量(价格相对低一点的);比如,想了解某区域或某台设备的功率因数。

曾经由他人更换过一次电容器(约2014年),好过一段时间,后来功率因数又低下去了;现在,想了解其具体情况。
现在电容器的标称值是:236μF,15kVar。

网友A:
功率因素测试仪某宝上有很多。最好配置自动功率因素控制柜,电容器定期检查更换。

网友B:
功率因数测试,必须要电压和电流同时检测,有手持的电流检测仪,就是钳表型式,需要查表笔同时卡电流测电压。如果是能测谐波的钳表最好。比较贵。比如瑞士的LEM的钳形表电量检测仪。

网友C:
直接用钳表测电容电流可以测出电容状态。前几天换下来两个电容,一个是没有电流,一个是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一半。要检查某区域功率因素只能加功率因数表了。

网友D:
测补偿电容好坏的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就是在线并投入进行补偿的时候,测量它的工作电流数值,对比铭牌上的额定数值或者其他补偿电容的数值,最低的电流数值的电容就是容量降低了,按照实际需求进行更换。

网友E:
功率因数有表可以测量的啊

网友F:
功率因数  容补柜上就有    电容测量 数值表就行了  胜利86   功率因数较低 工作中所有的电容可全部都在投入使用

全部使用了 在考虑容量下降

网友G:
这个有专门的测试仪器
买一个吧!
补偿是自动控制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早些天观察过补偿屏上的表,有的电容投入时,电流变化不大,怀疑有容量下降者;而原来成批换下的电容(当时没参与),应当有好的,想利用,故想到可否测试一下容量。
   有一工房,似乎功率因数过低,但没有证据;想如果能够测试到其功率因数,就有说服力。

网友H:
顶下,我们工厂也是功率因数每个月都罚款

网友I:
测量这种用专用仪器就可以了。

网友J:
电容补偿柜上都有功率因数表,补偿柜打到自动模式,无需人工操作,更无需计算,用钳形电流表测每个电容电流,电流明显比别的电电流小的就是该更换的了,要计算千乏也很简单,测出的电流乘电压400再乘3就是

网友K:
用自动补偿的,电容量小了更换就行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网友L:
我一般先换掉有明显漏液或者鼓胀的电容,然后用钳形表测量电容器的在线电流,很小的或者无电流也一块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