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台达一机双屏控制系统中
从屏的位元件如何控制PLC呢
比如在从屏中做一个交替按纽控制PLC中的Y2 亮灭

网友A:
自己看手册,挺基础的东西啊。

网友B:
从屏编辑界面按钮属性中没有PLC输出元件的选择吗?

网友C:
触摸屏编程软件里边加载你的plc型号,然后屏幕上的按钮里边定义与plc中的控制位地址,对应上就可以控制。

网友D:
看图左上角 交替型

网友E:
 建议先看看手册,然后操作,一般触摸屏编程软件里边加载你的plc型号,要有驱动和正确的连接通讯,然后屏幕上的按钮里边定义与plc中的控制位地址,对应上就可以控制。

网友F:
我能相到如何从一个屏幕如何做个按键去控制PLC的输出指示灯的亮或者是灭,但是,实践还差一步,大师们指导一下的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屏好像不能直接操作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从屏不能直接操作PLC的
要通过主屏转换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从屏是不可以直接操作PLC的
所以这方法行不通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要去怀疑这个 更不要 不去实践说好像 做技术 实事求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台达手册里明确的说明
从屏不能直接操作PLC
也去试过根本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台达手册里明确的说明
从屏不能直接操作PLC
也去试过根本不行
不妨截图让我们开开眼界?
估计看说明书的时候断章取义的吧,任何的工业设备的人机显示界面,最基础的功能,就是现场控制和监视设备状态。直接通过数据线连接PLC,并进行传输和接收数据,去实现两个功能:控制PLC和采集PLC中的数据并做出统计。

网友G:
其实触摸屏可以通过控制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的状态,比如三菱PLC的M类型的辅助继电器状态,再通过编制PLC的相关执行程序,用M去控制Y输出端口的。

网友H:
用威纶通的做过。

网友I:
触摸屏的基本应用,看一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想你应该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我说的是从屏不能直接控制PLC 而不是说主屏
再说了,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主屏什么叫从屏吧?

网友I:
在触摸屏中画个按钮开关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想你应该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我说的是从屏不能直接控制PLC 而不是说主屏
再说了,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主屏什么叫从屏吧?

学习态度太差,人家回复你是在教你,你还不虚心,我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是你理解不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来真得要到宏指令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