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logo!程序清除方法

楼主(2016-01-06):
拾得一个西门了logo,想玩玩做个小东西。结果有密码,以前的程序无法清除。在网上搜过,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请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我还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B:
应该是可以清处的。到LOGO使用体验去看看。

网友C:
整条编程电缆下个编程软件连上下个空的进去。试试。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怪怪的,PLC还要分版本,如果CPU是高版本的,用低版本的软件也打不开,logo目前的最高版本是logo V8.0,你用的是几?

网友D:
LOGO软件可以清除密码,在“工具”---“传输”---“清除用户程序和密码”路径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OGO软件可以清除密码,在“工具”---“传输”---“清除用户程序和密码”路径下。
直接在屏幕如何删除呢

网友D:
应该不可以,屏幕是面对操作人的,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那麻烦就大了,操作人稍微不小心,就有可能误将程序清除。

网友F:
你们为啥经常能拾到见到那么好的东西呢

网友G:
这个用编程软件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编程电缆没见过这种,是不是串口直通LOGO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报废柜子里面拆的,不是经常哟,都有4年时间没有拆到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们为啥经常能拾到见到那么好的东西呢

你们为啥经常能拾到见到那么好的东西呢

网友I:
直接下载个空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清除密码,按以下方式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编程电缆没见过这种,是不是串口直通LOGO的呢?
这东西网上都有DIY的图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编程电缆没见过这种,是不是串口直通LOGO的呢?
这东西网上都有DIY的图了。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都能DIY?

网友D:
LOGO的通讯电缆也能DIY?虽然是485模式,但其接口不同于一般,扁不扁,方也不方,市场上根本找不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找不到一样的就想办法,玩玩嘛,能连上就好了啊。做工程赚钱那就买一条。

网友C:
回复 网友J:
是LOGO的哈。

楼主:
还是这里的气氛好。谢谢大家的指点。
现在就是没有电缆,自己玩用的所以没有打算买电缆。有没有成都的朋友,有电缆的帮搞一下。

网友K:
发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有电缆,发来我给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