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买了一块胜利VC03温度校准仪,想用它模拟PT100铂电阻输出到温度数显表对仪表进行校准,不知如何接线?温度数显表的6、7.8端子是接PT100三线制电阻的,不知VC03如何和它连接。向各位请教。

网友A:
VC03温度校准仪的图片呢,还有说明书呢。

网友B:
VC03温度校准仪可以模拟热电阻输出,output接数显表6、8。

网友C:
output接6 8或者6 7  两者都可  记得把7 8短接起来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还有要记得将VC03过程校验仪设置到输出才行。

楼主:
已经学会使用了,3楼完全正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