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有谁知道怎么接线吗?网上查不到啊

网友A:
没有找到 D1A3010一ZPKG

只有DIA3010一ZPKG
https://www.ifm.cn/products/cn/ds/DI5001.htm

楼主:
哦,再问一下,为什么反馈线接中继后信号到PLc点上那个点为什么常亮?而不是一闪一闪?因为现场传感器指示灯一闪一闪

网友A:
我猜测 这个指示灯是检查到有速度就会闪

而输出信号 是当前速度大于设定值时就有输出

下面的说明 摘自IFM网站

“开关功能 在启动延迟阶段和(f 实际值) > (f 额定值)时,达到开关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