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用一把电子尺(0-10V模拟量输出)控制双驱动流水线;不用PLC控制;就用普通电路;如何接线

网友A:
你这个讲的太简单了,控制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B:
使用电子尺的模拟量输出功能来调节流水线变频器的运转速度?直接使用电位器调节不就得了?

网友C:
要是控制速度的话,可以把模拟量的信号接到变频器上。
但是楼主说的太简单,不知道拿电子尺干什么用

网友D:
楼主讲清楚点。

网友E:
不明不白 就靠猜的

网友F:
不明白, 我猜的。

网友G:
直接变频器控 不就OK了??

网友H:
要达到什么目的?
大家给你怎么做呢

网友I:
呵呵;连流水线用什么驱动都懒的讲,那大家也只能懒的答复你了;

网友J:
太模糊了,原理讲清楚些。

网友K:
看来是太急了,急得都说不清楚问题了。

网友L:
控制目的没有表达出来,就难以给出建议;
不知是用于显示,还是控制位置,或其他。

网友M:
把电子尺当成电位器接 变频器试试。

网友N:
直接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就行了呗。

网友O:
兄弟你得说清楚电子尺是要控制哪个元件,要达到怎样的控制效果?

网友P:
楼主说得再详细一点啊。

网友Q:
真心没看懂。

网友R:
楼主,提问问题首先要描述清楚问题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