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6):
水处理出口的涡轮流量计累计流量总是自动清零(原来位置装的电磁流量计使用就没问题),累计流量最多不超过3立方米,无法正常累计。瞬时流量正常显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A:
这个应该时流量计参数设置的问题,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置没问题,就设置了一个4-20ma对应的量程,其他的都没有设!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参数,对照说明书一项一项的检查。特别是累积量的设置。不过厂家一般默认有累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暂时性解决了!重新走的线,单独加的屏蔽、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现在试用一段时间比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