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勒,托利多的表头

楼主(2016-01-07):
用来称玉米,每称设800KG,称体上两个传感器,在表头上设置:单位KG(好像只有这个选项),最大称量,分度值,之后是校称,可是在校称的过程中,放了400KG砝码,在倒计时之后(15秒)显示fail,本以为砝码未达到百分之六十校不了,讲量程改成400KG,结果还是
一样,空称时显示正常,稍微加点力,称就显示超量程,有请论坛里的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还有……传感器,有一个补偿盒,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们以前的称,就没有这个盒子

网友A:
如果接线没问题,那就是传感器坏了,可以找代理商或厂家人来看看。

网友B:
2004年的计量检测报告,有效期一般是一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早就过期了。
按照称的型号获得使用说明书,或者本来的随机附件里面都保存有,在仔细查看一下各类参数,实在不得,恢复出厂设置,再不得,硬件故障,送修。

网友C:
先恢复出厂设置,不行的话就是线接错了,还有就是硬件损坏了

网友D:
传感器怎么只有3根线?-SIG那根不用接?

网友E:
1、如果能确定线是接对的,可以先测量传感器的好坏,传感器输出的是mV,加砝码看传感器输出值会增加不。(+ sig和-sig)
2、如果传感器是好的,那就可以不用补偿盒,直接把传感器的线并接到仪表测试。判断是不是补偿盒有问题。
3、传感器是不是选小了,你这要800kg至少每个传感器最小为800kg。

楼主:
传感器是两个1000Kg的,输出是,最低3.5mV,上砝码400Kg时输出是8.多毫伏

网友E:
把量程调到1000kg,一般称上没有东西输出是0伏,你最小都到3.5mV,说明你称架就很重了,如果是1000kg的传感器你称架都有了350kg左右了。
根据你放400kg的东西输出是8点几mV,那么你重量都超过了800kg
建议更换更大的传感器,因为你称架很重,实际选择传感器也的把这个重量加上。

网友F:
你给传感器供电电压是多少付

网友G:
称是不准了吗?为什么校称?(校前放料清零)对参数,找客服。像是560的表头,若是用手一按就超量程那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H:
看看这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G:
c750的表头,新安装的表头,要从新设量程的,能不校称吗?!

网友I:
7楼的 建议楼看看。

网友J:
这个要厂家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网友K(2017-07-21):
接线盒里照片不清楚,最好接线标识能看到,目测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