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一伺服器报警AL33,把CN1A CN1B CN2插头拔了还是报警AL33,换一伺服器后正常,请问,这是不是伺服器的模块有问题了,制动电阻我是接上去了的,也不会有断线的可能

网友A:
看看手册AL33具体是什么报警啊,对症下药。

网友B:
什么型号都不说 AL33 貌似是过电压。 看一下手册有具体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