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有朋友找我做C#与Q系列的通讯程序,我手里有QJ71C24N模块,就利用这个模块调试通讯程序,一切正常后发给朋友。
朋友上机测试却通讯不正常,经过询问,对方的通讯模块是QJ71C24N-R2.

看手册,这两个模块的区别仅在于

QJ71C24N :   一个232通道,一个485通道
QJ71C24N-R2: 二个都是232通道

通讯协议上应该是一样的

我现在没去现场,不知道具体情况。有没有两个模块都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如果都是用第一个通道的232模块那应该是一样的。你的程序给了别人,那他有没有在软件中将这个型号更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用第一个通道的232模块那应该是一样的。你的程序给了别人,那他有没有在软件中将这个型号更改过来?

我的C#通讯程序只是用 QJ71C24N模块 的协议,不存在型号问题,我也是用的第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