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没有上位机控制,就PLC。。。
W0.06已经有输出,触点干嘛不闭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双线圈问题

网友B:
程序也不全呢

网友C:
我想请问下下w0.06是什么呀  还没用过呢。。。。我就用M呀

网友D:
不用想了,铁定是双线圈问题

网友E:
恩,应该是双线圈

网友F:
w0.06是辅助继电器不是输出继电器,编程要分清楚是什么类型的存储器

网友G:
闭合I1.03,观察W1.01是否吸合,应该可以看出效果。

网友H:
后面还有对该bit的操作,有可能是直接输出,也可能是复位,甚至是批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生成的报表只有一个OUT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全部找过了,就这里shuc输出,其他都是输入,批量复位也没包含此位

网友H:
程序发过来我给你找原因,没有触摸屏或者其余上位机的吧

网友G:
利用排除法,先只做一两条程序,看看效果。这样就排除其他程序的问题!

其实排除法是最简单的找故障方法!

网友D:
回复 楼主:
肯定是里面哪个地方还有输出,要不就是复位掉了,你这里是在线监控都没有,只能是这个原因了的,发程序上来,给你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了,问题找到了,使用了主控指令。。。第一次接触不懂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是主控指令作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IL ILC指令执行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I:
程序不全,看一下是不是双线圈

网友J:
楼主问题查出解决就好,这就是经验。

网友K:
找到原因下次就有印象了。

网友L:
W0.06已经有输出,触点干嘛不闭合??
怎么看出W0.06已经输出?它的触点在哪里,它有触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在线显示是绿色标,这路逻辑是通的
我表述有问题,引起唔会,见谅。。。

网友H:
初次学习难免滴,经验都是慢慢积累

网友M:
建议把后面的,程序都删除。单独试前几行,单独看你前面的程序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