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一个客户开发了几台全自动镗床,要求用广州数控928Tca系统,由于外部有不少控制点,我准备用广州数控928Tca系统+三菱fx3u plc,数控系统做加工,plc控制自动上下料。由于本人只懂plc,数控系统第一次用,遇到不少问题,请教各位,谢谢了。
1、数控系统与两台伺服控制器连接,主电路没有问题,就是控制电路,是否要连接外部零点,限位这些(以前plc控制伺服用原点、限位的);
2、自动上料完成后,plc发出信号给数控系统,加工完成后数控返回给plc,数控io里的连接方面?
3、是否数控程序做好后,plc发出启动信号,数控自动控制,而且能够不断循环,就是开机设置好,就全自动运行了?

网友A:
我以为是新买的系统呢,原来是旧的,新系统采用980二次开发连PLC都可以不用。这个928TCa 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很少,PLC自动上料完成后输出一个信号给数控系统的循环启动,但是系统没有加工完成输出,或加工到一半后故障停下来,这个没办法检测。正常我的想法是采集主轴的信号来判断加工是否完成(加工到一般故障停下就无法判断),主轴停止后默认加工完成在由PLC上下料。

网友A:
数控系统说明书上传不了,自己去官网下载一般看看吧。解答第三个问题,程序编辑好之后按到自动运行,PLC给循环启动信号就行。一次一个信号,不能一直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不可以用固有的输出点吗?例如,液压 、卡盘这些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我有的,在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我有的,在看。谢谢
我上的图不对,那是928TC的。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不可以用固有的输出点吗?例如,液压 、卡盘这些输出。
这些是可以用的,只不过这些是系统输出给机床的信号,用来夹紧产品的,用这些给PLC感觉不好用。

网友A:
如果换980系统客户允许的话还是换吧,二次开发下就可以了,做起来简单多了,线路上也简单了。

楼主(2016-02-28):
目前这个已经联动成功。   功能如下,plc:上下料;     数控系统:高精度镗孔;      触摸屏:计数,故障检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