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为梯形图

楼主(2016-01-07):
按下启动按钮sb0后,气缸a伸出,2s后,气缸b伸出,2s后,步进电机1正转12s,1s后步进电机1反转10s,气缸b退回,2s后气缸a退回,2s后气缸a伸出,如此循环。按下停止按钮sb1后所有动作立即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启动按钮sb0后,气缸a伸出,2s后,气缸b伸出,2s后,步进电机1正转12s,1s后步进电机1反转10s,气缸b退回,2s后气缸a退回,2s后气缸a伸出,如此循环。按下停止按钮sb1后所有动作立即停。

输入卡号,打开网银,往对方账户打至少200元,然后关注屏幕,一小时后自动转为梯形图。

网友B:
简单的顺序控制,自己先试着做一下,编制完程序后,截图给大家看,然后朋友们会帮你分析程序是否合理

只是这样问,一般不会有人帮您做,毕竟是没什么难度,大家不感兴趣编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启动按钮sb0后,气缸a伸出,2s后,气缸b伸出,2s后,步进电机1正转12s,1s后步进电机1反转10s,气缸b退回,2s后气缸a退回,2s后气缸a伸出,如此循环。按下停止按钮sb1后所有动作立即停。

输入卡号,打开网银,往对方账户打至少200元,然后关注屏幕,一小时后自动转为梯形图。
,好冷的回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启动按钮sb0后,气缸a伸出,2s后,气缸b伸出,2s后,步进电机1正转12s,1s后步进电机1反转10s,气缸b退回,2s后气缸a退回,2s后气缸a伸出,如此循环。按下停止按钮sb1后所有动作立即停。

输入卡号,打开网银,往对方账户打至少200元,然后关注屏幕,一小时后自动转为梯形图。
,好冷的回帖

没办法呀,1没有图纸,2没有结点定义,全部两手一摊,这不是来问问题的,是来布置作业的。

论坛上老师傅只有空赚钱的,没空做作业的。

网友D:
懒得自己动手吗

网友E:
选定一个PLC型号后,可按4楼所说,先分配I/O点,再试着编程。

网友F:
自学成才,有难点到论坛问问就可以

网友G:
木有难度,楼主被批了,好好学吧

网友H:
至少要自己先动手做一下。

网友I:
步进电机走时间的,也是不多

网友J:
这个不太难
建议楼主自己试着做一下!

网友K:
如果是在校学生的话,好好把PLC课程学一下,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L:
找个软件自己边作边模拟,当然最好的还是实践。。。

网友M:
1楼的回答有意思。

网友N:
fujifa回答的精辟。

网友O:
自己先动手练习下在问,

网友P:
这个简单的,楼主最好自己先动手试下,再不明白,再来发贴请帮助。这样,肯定会有人帮你指点的。

网友Q: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