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松下伺服上面的正反方向禁止输入8和9引脚怎么接线,我用的是欧姆龙光电开关。
左右限位的信号我想PLC和伺服都能接受到。。。
是不是先把限位信号接到PLC上面然后在通过PLC给信号给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
第一次用伺服,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伺服接收到限位信号后就会报警的,马达会立即停止。

网友B:
可以接到PLC上面然后输出接到伺服;也可以直接接伺服,都行;看你的PLC的点够不够用还有光电开关接线方式那种比较方便;

网友C:
正常都是给PLC  图省事8和9空置不需要接线。通过给PLC信号然后停止脉冲输出。不过接伺服更加安全可靠。
NPN的光电信号直接接正反方向禁止输入8和9引脚和PLC输入上。
具体看图纸
COM接24V,光电正负接好,信号接8和9上就OK了
+2

网友D:
你可以直接接到驱动器上,也可以接回PLC再给过去。。。

网友E:
限位信号直接接到驱动器上以后维修也方便,表情接plc上都行根据个人的习惯就行

网友F:
看你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