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7):
主要想在一个平面区域内(例如:10米乘10米的方形区域)做一个平面坐标系,然后人在区域内移动,可以将移动物体的坐标读取到PC或PLC等软件,完成定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工业相机视觉控制系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估计造价会很贵,10W的费用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B:
人在区域内移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没看懂这句话啊

网友D:
并联机器人的影像系统就是获取坐标的

网友E:
要不要玩高级点,装个跟踪器,连接卫星

网友F:
视觉可以实现,看你预算了?

网友G:
A 有沒有見過 汽車的門禁管制
B GPS(戶外)
C 手機定位

网友H(2016-03-09):
用相应的位移传感器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加入技术交流群:178785748

网友I:
红外线、超声波都有可能做到吧,看精度要求。

网友J(2019-08-31):
移动物体横纵分别加一个编码器,再在横纵方向分别做一个位置校正点,实际编码器数值减去校正点编码器数值再换算成实际距离。理论进度微米级

网友K:
热成像扫描